GA-945GCMX-S2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1-05-22):
板型号:GA-945GCMX-S2
故障现象:不跑马
维修思路:按照流程检修 供电 时钟 复位 总线 BIOS 再不行扔掉的原则开始检修
维修过程:
板号

故障现象

先查了一下全板的供电,内存供电,桥供电 总线供电 VCORE电压一切正常。
时钟测了一下PCI槽的B16脚,1.6V的电压
下面是几个关键的复位测试点:
PCIRST#  电压3.3V

IDERST#  电压5V

CPURST#  电压0V

又是一块CPU无复位的板子,看来不好修。于是QQ M了下饼哥,要了一份图纸
打开图纸,查一下CPURST# 是由北桥发出给CPU的,中间连接一个上拉电阻R5到VTT_OR,
一个滤波电容C4.拆掉C4.无果.测量R5的VTT_OR那端1.2V,测量一个电阻的阻值62欧。都
是正常的。排除了北桥发出CPURST#信号给拉低的可能。现在可以肯定北桥没有发出CPURST#。

北桥要想发出CPURST#,只有得到供电,时钟,PWROK和南桥发出了一路PLTRST#复位
信号给北桥。北桥的条件具备了才可以发出CPURST#信号。于是测量上面的几个条件
供电都是正常的
4条时钟总线电压都在0.4V左右,都是正常的。

之后测量PWROK1,此信号是由IO发出送给南北桥。电压2.6.有点低,南桥能发出其他的
复位信号说明也是正常的。

那只剩下最后一个信号PLTRST#,此信号是由南桥发出,经过几个滤波电容到北桥的。在
电容的正端测量PFMRST#电压3.3V。 也是正常的。

   工作条件都满足了,为什么不发出CPURST#呢?难道北桥坏了?我可不想去打北桥
去。这不一看表6点多了,老板催的下班,NND,板子还没修好呢?催魂呢!其实我也就心里
自己对自己说下。我可不想说出来,那样老板不K我了才怪,反正晚上没事找饼哥,还有付吕剑
武大哥帮我看下这板子,说不定能给我一些思路呢?于是板子装到我电脑包里面,装了回去。
  晚上正好看到饼哥在,把情况大致说了一下,饼哥赠我俩字,南桥。搞的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
脑。南桥明明已经发出了PLTRST#,为什么还要去做南桥呢?就有问了下,南桥不是已经发出了
PLTRST#,为什么还要考虑南桥呢? 饼哥就说就算正常也要去打下南桥试试。没办法,在饼哥
得到了结果我已经很高兴了。饼哥那么忙,每次问他老人家一些问题他都给我一些思路的,这里
我得到了结果,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正常了还要去做南桥了。又问了下付吕剑武大哥,他的解释
是DMI总线不正常也会影响北桥发不出来CPURST#给我讲了很多理论知识。在这里谢谢你们,不
只是这块板子,在遇到其他的板子问你们话,都可以给我一些答案,让我参考,让我有一些思路
付吕剑武大哥有时候我听不懂的东西还给我远程讲,真的很开心的。他们人真的好好噢!
  下面是一些我们平常交流的图片,顺便也发上来了。希望不要拍砖就好。

第二天一去,直接干掉南桥。打一个新的上去,不知道有没有奇迹的出现?

上电,还没等我反应过来直接跑过内存了。    莪滴神哪!

由于打南桥的板子,又装系统测了下网卡,USB,声卡,一些外设都正常,才叫顾客过来拿板。

到此主板修复!
图纸可以在这里下载的到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0917
打开密码均为rmadept

 会员1184925300鑫豆2024-11-23 23:51

网友(点评):
道长今天晚上没有白熬夜,又学习到一招!是DMI总线不OK老搞得NB 不放出CPURST#! 直接焊扔SB. 不错不错. 看来道长领悟能力还快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学的太疯狂了,谁都愿意教你,还是基地的老师厉害,我和陈老师学的时候,陈老师很仔细的教的,我去问饼哥问题,饼哥也是很耐心的教,学员只要有你一半的努力,就会成功的

网友:
后面有能人啊,修东西也方便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哪有啊,一些东西还不是你教给我的,
都不知道怎么谢你呢?

网友(点评):
哈,你不是搞本本的吗,主板搞的那么精,本本不要了

网友:
太经典了  我也想学   不知道楼主学到这种程度用了多长时间

网友:
回复 网友C:

好好学的话, 几个月就达到了。

网友:
null

我也要做奋斗的小青年

网友:
心在飞翔发过一个帖就是写DMI影响CPURST#的。不过他说是DMI其实是从HUBLINK开始就如此。也就是810主板就这样,没有CPURST#其他正常首先考虑那南桥

网友:
听过无边老师讲过所以工作都正常后,北桥不发出复位给CPU,首先考虑南桥..不过自己还没能力重做桥....得努力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现在我才知道为什么工作条件正常之后,你还让我去打南桥。

网友:
这就是经验与技术的结晶。以后要吧做为参考。谢谢分享!

网友:
U想有复位,除了你说的那几个条件之外,还有就是南桥到北桥的那十几条连线也要正常才行,看来基本的你快忘完了。还是需要磨练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以前你没怎么和我提过啊, 看你一修到复位的是都是靠经验修的。
现在出来了才慢慢积累经验的, 你经验太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自己看下笔记里有没记着。那时候都有跟你讲过。可能输入的时候没记住吧!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你不是没徒弟吗

网友(点评):
以前有,现在没有了,都出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比较忙。没时间一个个解答。哈哈还好那实地笔记本学员教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知道啊,你那么忙,给我答案已经很不错了。我都很高兴了
我和付吕剑舞私下很好的, 有不懂的电路就问他。
他也很细心的给我讲。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本来就修主板的,先把主板搞精了再去修本本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呵呵 ,我刚才看了下。是抄了
但是没有真正实践过,就没经验。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有俩月的事,等钱一凑够我就找你混去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