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有3M,5M不触发维修,3M电容不良的问题

楼主(2011-05-22):
最近老是折腾T43,简直快受不了了,不过有很多有意思的故障,还是要在基地写出来,给维修的朋友们做个参考。T43有待机不触发,测所有信号OK,测3M电压时,发现有毛刺,整条直线上面都有,基本变成一个小宽带了,振幅不大,0。1左右,用1V/格看的话比较明显,2V/格就不明显了,直接更换电容,毛刺消失,变成一条基本水平光滑的直线,偶尔跳个小尖峰,电压正常后,加电试机,触发上电,LOGO出现,此机修复。

网友:
这个问题确实很难发现,上次遇到一台T42的也是电容问题,找了好久才找到问题所在,看来我得加强示波器运用。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哦,我们没有示波器,呵呵艰苦的环境

网友:
是啊 我们没示波器啊

网友:
看来要买一台了 不然只能靠猜测去修 太累了

网友:
示波器也是个必备工具了

网友:
请问楼主你究竟换的具体是哪个电容?上图和点位标示出来啊。

网友:
回MYHOME31,换的电容就是那个主储能(滤波电容)330UF,C216。在硬盘接口左侧,上方那个。

网友:
这种问题 估计没有示波器很难修好

网友:
好像有些示波器的杂波很严重  可能会误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再上个毛刺图就更好了

网友:
我今天修了哥X31  没3 5V  信号OK  直接就换了电容 就OK 了   老本本我都遇到过几个了  V3000遇到一个

网友:
没有示波器  都是猜的!     示波器能量到吗  芯片没保护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滤波电容

网友:
图就不用上了,记得经过电容后,应该是一条平滑的直线就可以,不要记错误的,只记正确的信号就可以,不然,久了,你就会把错误的当正确的了。那越修越迷茫。有空了我找回那个电容,单独给你发发吧。

网友:
要是没有示波器这个故障不知要修到什么时候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给个点位图标示出来多直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