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S5520G掉电重启,新手求教!

楼主(2011-05-22):
我是个很新很新的新手,不过店里硬件问题接得不少,上次的5520G短路是没搞定了,今天又接到一台5520G,不同的问题,有待机,开机掉电重启。几个测试点都测了没有短路,现在测到+3VS没有,大家能帮我看一下,电阻R21左边没有电压,这个电压是怎么产生的呢?

网友:
应该就是3VALW转来的吧,查4脚有无电压 。。

网友:
现在是+3VS没有,我想应该是U1的G提供一个电压,才使DS导通,而不是由+3VALW提供的吧

网友:
电阻R28两端也无电压,R21,R28阻值正常

网友:
先換張好的顯卡!測試~ 還是一樣的話 通常都是那顆集成橋的問題!那顆一定要換新板本的喔

网友:
R21的2端有19V吗?

网友:
R21的2端有19V吗?2端有的话1端是被Q5拉低了,Q5的控制脚高电平了或R20击穿短路把电压拉到地了,也有可能U1是个P沟的,本身坏了,第4脚有正常的低电平(也就是R21的1端低电平是正常的),U1坏3VALW没过也就没有3VS

网友:
R21左端没有电压,显卡是独立的,不过我想即使没插显卡,+3VS应该也是有的吧。
PS:刚又接了一台ACER AS5732Z的,有待机不开机,有得忙了。
顺便问一句,ACER的开机键待机电压都是17.5V的吗,这么高?

网友(点评):
有17.5V是正常,但不都是。

网友:
U1的datasheet里截的,应该是N管,另外R20板子上就是没有的

网友:
测试只没+3VS?  看图纸应该+5VS +1.2VS +1.8VS 也没有才对,5VS_GATE没电压其它也一样没电压吧,先换Q5没电再换R21

网友:
对地有短路吗?

网友:
R21右边有没有19V? 可以把R21左边断开,看是不是有电,有的话应该是哪里短路了

网友:
先看下UI正常不,再看下对地阻值。Q5是否正常,SUSP应该是个低电平!

网友:
没接电源时正常,接上电源以后R21的1端对地短路,说明Q5的DS导通了
G极提供5V电压大于S极0V电压使DS导通,这是不是正常的呢?

网友:
查了很多的VSP电压,发现都有SUSP在里面,这个电压应该是挂起时候的意思吧,如果它电压高了才是不正常的吧?

网友:
应该是Q5导通了 查查Q5导通条件 如正常那就是相关电阻电容短路了!

网友:
重点看看,SUSP是高还是低呢

网友:
EC上有一个SUSP#没有电压,可为什么这个箭头是朝里的呢,这个SUSP#是EC产生的吗?
我怎么测这个EC是好的还是坏的?

网友:
Q5好像不能导通电压才可以顺利的产生。要是导通的话好像就保护了。呵呵

网友:
我把R273摘掉以后,+3VS,+5VS都有了,上述问题都已正常,看来是SUSP#的问题,可是待机电流提高了,照样触发4秒掉电,是不是EC出问题了,我怎么测这个EC呢?

网友:
EC换了颗,北桥待机发烫了,可能又要被我弄坏了

网友:
真奇怪EC摘下来放回去,然后就能开机了,不过还是没有显示,待机北桥还是烫,+3VS已经有了

网友:
直接连看看是否可以上电

网友:
可以上电呢,不过北桥发烫,是不是北桥坏了,或是EC给了北桥错误的信号,不知道北桥的工作信号代号是什么

网友:
同志  我刚刚修一个 是北桥的问题 mcp67  我用疯抢加热一下就好了    这个桥也爱坏 ...

网友:
U1就是一个N沟道MOS管,U1的G极在开机后应该有个4V左右的电压,来开启U1输出+3VS,Q5在开机后应该是关闭的,要使Q5关闭,他的G极应该是3.3V高电平。查SUSP哪里来的,你说的EC的17脚是SUSP#,这个和SUSP的含义不一样的。

网友:
SUSP正常应该是低电平的,它是由SUSP#高电平决定的,而EC的17脚没出来这个高电平,所以SUSP才不正常了,现在这块板子我还在研究,北桥我也加焊过了,如果显卡也插上的话,待机情况下显卡也会发烫,有时能开机不显,有时掉电重启,但+1.8V一直都没出来过,我不知道是EC坏了还是北桥坏了,或是其他控电元件的问题,不知道该怎么判断

网友:
楼主可能要重新开始哦,因为待机正常,可以触发,说明待机电路和触发电路没有问题,触发几秒掉电,看情况是有电压没出来,先查下主要电压正常否,3、5VPCU,南北桥,U,显卡,内存电压出来没有,

另外看楼上说修好一台是MCP67的三合一桥,看样子是AMD的机器,这种三合一桥很容易出问题,重新做一次,还有AMD的U也爱坏,有好U换个试下,

其实本本维修很少见连环故障,一般都是一个故障,然后造成连锁反应,导致后续很多电压和信号不正常,修好一个故障后面的电压和信号就顺利出来了,

以前俺维修也容易掉进电路图的泥潭,看电路图一整天发现好几个信号不正常,越修越复杂,

先重简单入手,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重点查SUSP是否有为高电平。正常为低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