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常见故障分析判断

楼主(2011-05-22):
一.画面
1.没有任何显示画面
1.1检查信号线:接头是否断裂弯曲(接口卡端及显示器端均需检查),如有弯曲可使用工具矫正再进行连接。
1.2检查电源:是否接通?显示器端、插座端及电源线是否松脱,断裂。
1.3检查显卡:如果是显卡损坏(电脑报警一长两短)或显示器断线等原因造成没有信号传送到显示器,则显示器的指示灯会不停地闪烁( 橙色灯)提示没有接收到信号。要是将分辨率设得太高,超过显示器的最大分辨率也会出现黑屏,影响显示器寿命,但现在的显示器都 有保护功能,当分辨率超出设定值时会自动保护
1.4显示器的亮度及对比度调整旋钮是否在适中位置(如果太暗会看不见画面)。
1.5内部高/低压电源故障。
?网友世界论坛 -- 旗舰引领精彩 体味E网生活
2.电脑开机后,显示器只闻其声不见其画,漆黑一片。要等上几十分钟以后才能出现画面:这并不是显示器内部受潮,而是显象管座漏电所 致,须更换管座,拆开后盖可以看到显象管尾的一块小电路板,管座就焊在电路板上。小心拔下这块电路板,再焊下管座,到电子商店买 回一个同样的管座,然后将管座焊回到电路板上。这时不要急于将电路板装回去,要先找一小块砂纸,很小心地将显象管尾后凸出的管脚 用砂纸擦拭干净。特别是要注意管脚上的氧化层,如果擦得不干净很快就会旧病复发。将电路板装回去就大功告成。
? ?网友世界论坛 -- 旗舰引领精彩 体味E网生活
3.有时候有图像,有时候没有图像。有图像时显示的内容是好的,有时有劈劈啪啪的声音,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可能是回扫变压器出现了故 障,高压电弧击穿回扫变压器的线圈绝缘层就会产生劈劈啪啪的声音,请找专业人士修理。
  ?网友世界论坛 -- 旗舰引领精彩 体味E网生活
4.有时开机后屏幕总是忽明忽暗,显示极不稳定;有时却能够正常显示,显示器和显卡连接也没有出现松动情况。这种情况是在前几天擦拭 过显示器及主机表面后才出现的,在擦拭过程中也没有让水或其他杂质进入:该现象估计有虚焊处,注意显示器内有高压!不要自行打开 维修,请专业人员来维修!
?网友世界论坛 -- 旗舰引领精彩 体味E网生活
5.画面有亮光,但无图像:
5.1内部图像信号放大器故障。
5.2内部CRT电子枪故障。
?网友世界论坛 -- 旗舰引领精彩 体味E网生活
6.画面皱溜
6.1水平输出故障。
6.2垂直输出故障。
6.3内部高低压电路故障。
?网友世界论坛 -- 旗舰引领精彩 体味E网生活
7.画面出现回归线:内部消隐电路故障。
?网友世界论坛 -- 旗舰引领精彩 体味E网生活
8.画面抖动
显示正常,但字符会不时抖动,对眼睛有伤害。
8.1检查AC220V电源稳定否?
8.2使用过久,显示器过热。
8.3日光灯闪烁影响所致。
8.4电脑刚开机时显示器的画面抖动得很厉害,有时甚至连图标和文字也看不清,但过一二分钟之后就会恢复正常 i
???原因:这种现象多发生在潮湿的天气,是显示器内部受潮的缘故。 x/
???说明:要彻底解决此问题,可使用食品包装中的防潮砂用棉线串起来,然后打开显示器的后盖,将防潮砂挂于显象管管颈尾部靠近管座 附近。这样,即使是在潮湿的天气里,也不会再出现以上的“毛病”。 -M5dzH
  ?网友世界论坛 -- 旗舰引领精彩 体味E网生活
9.画面模糊 yd
9.1现象:我的显示器使用四、五年了,最近开始变得模糊,是显示器寿命已到,还是可以通过旋钮调整?
  方法:调节聚焦和对比度。
  步骤:一般多在前面板调节,老显示器多在显示器后面调节。如果表面没有调节旋钮,需要打开显示器调节,请专业人员处理,以防显示 器内高压伤人!
  说明:调节聚焦和对比度都可能使显示器显示图像模糊。对比度的调节就在显示器前面板,但聚焦电路通常在显示器内部,因此,调节对 比度不成功就应该送修。好的情况是内部灰尘太多,不好的情况则是内部多个元器件老化,显示器寿命已尽。
9.2刚开机时显示器字符模糊,然后渐渐清楚
说明:这种情况是显示器老化的前兆,这是由于显像管内的阴极管由灯丝加热后才可以打出电子束 ,可是当阴极管开始老化的时候,加热 的过程变慢了,所以在刚开始的时候,没有达到标准温度的阴极管,无法射出足够的电子束,所以我们看见的画面会不清晰。<*
?网友世界论坛 -- 旗舰引领精彩 体味E网生活
10.画面闪烁
 10.1现象:我的显示器的屏幕边缘有闪烁现象,是否显示器本身的问题?
   方法:进入Win 9的安全模式检测效果。
   步骤:开机刚准备进入时,按F8键,选择"Save Mode"进入安全模式。若不出现闪烁,就可能是显示器类型不匹配。 以鼠标右键单击桌面上无图标部分,选择"属性"、"设置"、"高级"、"监视器"、"更改"并按照提示操作可以更改显示器类型。请准备好Win 9x的系统光盘。
   说明:不一定是显示器本身的问题。如果有条件可以把显示器拿到其他电脑上试验,如果还是闪烁,可能是显示器本身的故障。在Win 9x里,如果显示器的类型识别不正确就可能出现边缘闪烁故障。个别的时候可能出现显示卡驱动程序故障,请更换新的显示驱动也应该检测插座电压是否正常。
 10.2现象:我的整个屏幕闪烁,过去它是好的,是显示器坏了吗?
   方法:检查电源和插座。
   步骤:使电脑独立使用接线板。
   说明:请先使显示器独占一个电源插座,必要时可以换较高级的电源插座。另外,一些家用的装饰灯,风扇都可能使显示器整个画面闪烁。如果不是这些硬件原因,设置更高的刷新频率也可以有效地降低闪烁程度。
?网友世界论坛 -- 旗舰引领精彩 体味E网生活
11.鱼尾纹现象
现象:我的显示器在640×480的分辨率下有水波纹,就像水里被投了一个石头后产生的涟漪。但在800×600等更高的分辨率下是没有这种情况的,是显示器不正常吗?
说明:鱼尾纹产生原因与显像管之特性关系密切,大多数用于显示器的显像管为单枪三束管或三枪三束管,显像管的荫罩网为圆孔式,相对应的荧光粉亦为圆点状,荫罩网上的圆孔呈规则性排列。而当显示器工作在不同的分辨率模式时,电子束扫描线的间距会不同,这样极有可能在某一分辨率模式时,电子束扫描线与荫罩网的圆孔排列不重合,这样就出现电子束扫描线的周期性与荫罩网圆孔排列的周期性之间的差拍,即当扫描线与荫罩网圆孔排列重合时,电子束着屏量多,屏幕亮度高,而当扫描线与荫罩网圆孔排列不重 合时,电子束着屏量少,屏幕亮度低,这种不连续性的变化改变了荫罩网对电子束透过率的分布,使屏幕电子束强度(即屏幕的亮 度)产生周期性的变化,在屏幕显示的图像上又叠加了一个周期性的亮度变化条纹,即我们所看到的“鱼尾纹”。)
从理论上分析,降低显像管第一栅极的电压差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善鱼尾纹,不过因此画面良好的聚焦将做出一点牺牲。据分析,目前鱼尾 纹现象基本上分布在画面分辨率为:640x480,场频60Hz这个模式下,若使用分辨率为:800x600或更高分辨率的模式,则鱼尾纹现象不明 显。值得指出的是,鱼尾纹现象是所有荫罩式显示器的“通病”,或多或少都会存在,有鱼尾纹现象应属于正常范围内。
注意:如果在高分辨率下出现上述现象,请坚决更换。
?网友世界论坛 -- 旗舰引领精彩 体味E网生活
12.水平扫描频率不同步
12.1内部水平扫描电路故障。
12.2PC端(接口卡)频率与显示器水平扫描频率不同步。如有的模拟显示器最高行频低于50KHz,而显示卡设置行频超过50KHz,则使图像 不同步,遇此情况可将显示卡显示模式的刷新频率(帧频)适当降低以避免不同步。
12.3信号线的信号接脚。
12.4内部高压电路故障。
?网友世界论坛 -- 旗舰引领精彩 体味E网生活
13.垂直扫描频率不同步
13.1内部垂直扫描电路故障。
13.2PC端(接口卡)频率与显示器垂直扫描频率不同步,解决方法同6.(2)。
13.3信号线的信号接脚。
?网友世界论坛 -- 旗舰引领精彩 体味E网生活
14.当显示器上出现一条亮的横线,其它的地方无字符:
  一般这种情况是显示器的帧扫描电路出了问题,这时应检查芯片及周围的电路。4Y,
?网友世界论坛 -- 旗舰引领精彩 体味E网生活
15.显示器上出现一条竖的亮线,其它的地方无字符:
  一般故障在行扫描电路,即偏转板有高压而无行扫描。这时要检查行输出管、高压整流管、阻尼二极管及周围电路,或行输出管口前级振 荡、偏转线圈。
?网友世界论坛 -- 旗舰引领精彩 体味E网生活
16.屏幕上字符左右扭动: Xxnl
  故障是由于电源不稳或行输出管特性不好,主要应检查电源部分成行输出管。BE
?网友世界论坛 -- 旗舰引领精彩 体味E网生活
17.屏幕上显示的字符,左边大,右边小: [/e
  故障显示可以断定行输出电路S校正电路出了问题,这时要检查相应的S校正电感,电容。oXtJf=
?网友世界论坛 -- 旗舰引领精彩 体味E网生活
18.屏幕上显示的字符的字型太长
  一般是帧幅的问题,调整帧幅控制电位器到最佳位置。
***1+.灰线
  现象:我刚购买sony或者三菱显示器,发现在屏幕上有两条比较细的灰色的线,打电话给销售商,他们说是正常的,这属于正常现象吗?
  说明:正常现象。若不满意请更换其他名牌显示器。老大!这是sony显示器的阻尼线啦。

网友:
拿分走人了

网友:
谢谢分享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下下来,有空多看看,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