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windows进度条

楼主(2011-05-22):
x05机器 卡windows进度条 加焊重做南桥 问题依旧 电流正常 轻压板子电流有0.05的下降 是不是哪里虚焊 需要检查那几点 给点提示 另外时钟芯片会烫手正常吗?

ps xp重装系统会卡在 检查完硬件那里
     pe进不去

网友(点评):
很有必要换内存

网友:
CPU坏掉也会引起,我碰到一次,头大啊。

网友:
时钟不正常,换掉不行查外设

网友:
晶振有点烫是正常的

网友:
硬盘呢  没检查吗?

网友:
南桥,,硬盘,,CPU

网友:
还要留意下外设,比如网卡////

网友:
外设下掉,试试,我遇到过一台ACER的笔记本,光驱坏的,导致死的

网友:
神舟的我遇见得多,是南桥出了问题,更换南桥就会好。

网友:
应该不是时钟的问题,更换过南桥么 ?最好检测一下硬盘,我觉得硬盘的可能性很大 。不要只检测前10% 全盘检测吧

网友:
我有台华硕W6F也是这问题,硬盘换过都不行,进PE也不行,就是卡在XP那就什么都不显示了,屏还是亮的,换过CPU也不行,内存是板载的,新手求解中,,

网友:
先逐个排除外设,北桥和显卡也会引起此现象。

网友:
这个机子显卡容易出问题,为什么没有加焊显卡。

网友:
前天我弄了一个 东芝的M500机器 也是档滚动条有些时候还不起来 换了南桥没好 换了IO还是没好  最后换了时钟IC好了  好是好了 但是不明白原由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象和楼主的一模一样吗,也是安装到检测完硬件就卡着不动了???

网友:
上次见一个接光驱进不了系统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ACER档LOGO一般是光驱问题

网友:
光加焊ICH没用,要跑PATA或者SATA线路,不行的话查看ICH的PATA或者SATA模块供电。。说不定有很大的收获。至于时钟芯片,一般情况下发热量小的话基本上就可以确定它坏了,这东西本身发热量就是很大的,不比担心

网友:
显卡出问题也出现这个故障。

网友:
各个部件皆有可能,各个击破

网友:
南桥吧!LZ什么情况了?

网友:
很多种可能都会造成这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