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G31原装主板 错误代码55 求解

楼主(2011-05-22):
一块intelG31原装主板,上电后三声长嘀,之后诊断卡错误代码55,内存换过不行,插不插内存都是一样的结果,有见过此种状况的朋友吗
错误代码

网友:
北桥内存供正常吗

网友:
重点检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北桥1.2v,内存1.8v

网友:
如果内存有过的话,不会报警啊,刮下内存槽看看,记得断电刮啊~~~呵呵,加焊南桥。

网友:
内存供电,地址线对地阻值都测量了都正常,用内存带灯测试卡测试也都正常的,只是内存的六个时钟测试点电压刚加电时为0.4v一分钟内就下降到0.19V,我也没工具测他的频率,如果这个不正常那是不是北桥有问题了

网友:
各部电压都正常,是独立显卡吗?没有发现显卡会报警啊

网友:
查供电正常不正常刷BIOS

网友:
万能修
的帖子
一般情况下是BIOS的问题,还有就是
楼主用错内存了吧,不支持533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