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a1912wb黑屏故障。。想问个问题

楼主(2011-05-23):
故障现象:开机指示灯正常,无显示。开盖查到电源板两个25V220uf电容鼓包,电源板背面标记为F200的贴片保险烧断。换上电容(25V470uf)和贴片保险,开机灯管一闪一闪。场效应管40T03GP烧坏。。现在想问的是。。。。40t03gp是否可以使用ssp7n60a管代替。。。之前使用irf640管代替。。机子正常使用几分钟后。。烧坏irf640..。。
看了他们的参数。。。40t03gp的电流要求好大。。。麻烦大家告知一声。。。
40T03GP 是场效应管 TO-220封装 N沟道 30V 28A 31.25W

ssp7n60a通用参数: 7.0A/600V

网友:
不能用7N60代替。电流太小。

网友:
不明白参数还是别代换的号 这种管子市场是好买 。最好原型号  才不会返工。

网友:
不能。
并不是7N60电流不够,而是它的饱和压降比较大,是用于高压小电流的电路中的,用在此处损耗加大,其代换后果与IRF640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