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北桥发烫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05-23):
请问一下高手技嘉主板北桥发烫,烫手是怎么回事??
技嘉主板

网友:
一般北桥都很烫,请具体描述下情况。也好分析,不能肯定就是北桥坏了。

网友A:
桥长时间发热高能引起桥虚焊或者桥坏

网友:
顶一下 说具体点

网友:
给北桥上面加个风扇,降温

网友:
北桥发烫看下内存旁边的一个八脚芯片有没有问题,正常都是他坏了引起的

网友:
是什么型号的啊????没具体的信息那能帮你分析啊

网友:
一般北桥芯片是比较热的,如果电脑不死机或蓝屏,基本上是正常的

网友:
什么叫一般北桥都比较热啊,要看什么芯片组的主板,intel的芯片组就不热,nvidia发热量大容易空焊

网友:
我的技嘉550主板巨烫,后来我加了条热管就凉快多了

网友:
技嘉主板的北桥本来就很烫的~正常....

网友:
还能开机吗 烫手的话 可能是虚汗了

网友:
南北桥一体的那种温度是有点高。

网友:
看看是说明北桥吧。要是是SIS ATI的那个烫有点正常。要是是INTEL烫的话就可能是主板问题了哟

网友:
你没说清楚有多烫,一般北桥发热量大,烫点也属于正常

网友:
技嘉的板大多北桥都很烫,如果温度过高的话建议楼主加个散热风扇!

网友:
个人感觉,INTEL的965芯片组,北桥也很烫!只要不死机就算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