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 v3000的问题!!!

楼主(2011-05-23):
一台hp v3000的机器,AMD的,南北显合一的,去年8月份给它修过,故障为不触发,当时补了开机芯片就好了,但第二天又拿来说不行了,当时看论坛上有这样的故障,说做桥,就给它做了,做完好了,直到昨天,客户又来了,说又不能开机了,上可调电源,待机正常,开机电流上到0.08后掉到0.03后没有发反应了,请高手指点可能什么地方的故障!!!

网友:
还是桥的问题,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这个机子桥的问题,v3000的机子不是桥就是显卡,其他问题的很少!!先做桥,或者换个桥!

网友:
应该是桥的问题,因为是单桥也控制开机电路/

网友:
这机器都是桥问题,特别是一些怪问题,不用想了,肯定是桥,加焊是用不了多久的,很容易坏,换一颗吧,这桥好像要200多一个,还不容易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