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液晶电视]
HannStar JG171A 液晶荧幕有时无法开机维修实例

楼主(2011-05-23):
这台真的是遇到硬的了....
本以为只是高压或电容问题..
没想到超级硬...
原先客户说是不开机..
但我搬回家测试..可以开机..
但一段时间会电压不足..自动断电..
这种问题最难修了...因为~~时好时坏..
这种状况通常都会认为是电容故障引起..
可惜~~不是电容...
来看维修流程吧
这台液晶荧幕的型号

拆开之后....三合一版...
而且还是3只鸟牌最爱用的一款...

刚开始测量...电压明显不足...
但这个是背光有动作的时候所测的电压

因为没有接讯号..进入待机模式..电压却正常了...

最惨的是...送VGA讯号进去之后..刚开始正常..
等一下..就整个画面消失...而5V电压只剩下2.3V左右...
原先以为是面板NG..但~~面板是好的...
查了好久..反覆测试..
最后判断有可能是最前端的电压供应有问题..
但无奈的..用一般电表根本看不出任何异常..
只好请出..示波器.....
测量MOSFET在高速二极体下的波形...

一测下去~~明显异常....
因为整个波形偏移了...
而这波形是5V有正常输出的行况下测试的..
但荧幕是保持在待机状态..

送入影像讯号之后..5V开始有负载..
这时...整个波形...完全异常...
超严重的混波.....

连续测试好几次都这样....

在有负载情况下刚好测试到5V可以正常输出..

赶紧测量波形...一测...差点晕倒...
这严重的干扰波形与不平衡的电压..
没把MCU搞挂..已经是不幸中的大幸了...

最后将问题指向这颗PWM IC.....

为了这颗..先跟客户报价..确定要修...
上网购买这颗IC...

收到全新的IC之后....

将旧的IC拆下...

换上全新的IC...

送电测量....

在待机模式下.....这波形一看..
整个爽度都上来了..

但是~~讯号一上去..有时还会断电不开机..
因为PWM的波形正常了..但讯号上去之后..
还是会有些明显的干扰波..
我将5V的高速二极体后方2颗电容换新的...
在反覆测试好几次~~确定不会在异常断电..

再测量5V的波形...送讯号下去测量的..
虽然还有些干扰...但这已经比之前的状况好多了

再来测量PWM IC过MOSFET之后的高速二极体波形..

在有讯号与负载的情况下...
这波形完全没有异常现象出现了..

5V换下的电容..
这电容我用电容表测试都正常..
但因为换新的不会再有断电情况出现..
所以~~这两颗被我处理掉了..

组装起来之后~~热机...

热机3个小时之后...确定没问题...完修...

网友:
楼主高手哇,修这种故障却是老火,连波波都用上了

网友:
牛,别你这样修法一天能修几台啊

网友:
楼主的彩条信号发生器怎么做的?能介绍一下吗

网友:
高手,修的很有思路

网友:
ding...... 多看看高手的经验

网友:
真厉害。看样子是大师级人物啊?不过我还不会用示波器。

网友:
换的件很少不是问题。。整个的检测和维修思路以及经验的判断才是难点。 。。那两个电容就不好找。。只能靠经验判断

网友:
现在高手都用示波器了,没有示波器看来不好修东西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测量MOSFET在高速二极体下的波形
测的是场馆的G级吗?这个波形怎么是锯齿波?

网友(点评):
是接在MOS管D极的消震二极管的负极

网友:
电源负载能力差,最不好修。

网友:
看来我也要整个波波了。没有还真是不行。另外买来还要学习的啊

网友:
对示波器是一窍不通啊   哎

网友:
楼主修液晶LD7552都不备啊,这个常坏,可以用SG6841代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美图。。
你修显示器让我想到我们这里的盲修师傅。。只知道换电源板,高压板,驱动板。。。还*脏话*打着芯片级笔记本维修的旗号,示波器都放在仓库了,用都不会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师,你上个图纸,讲一下测量位置,对新手会好理解一点,大多数的网友,电子技术基础差点

网友:
这种故障很常见的,一般查负载、光耦,反馈,再有就是PWM了。

网友:
显示器也用波波伺候  太对不起波波器了吧  哈哈

网友(2011-07-24):
楼主对波形的判断比较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