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碰到掉电的了

楼主(2011-05-23):
联想865-M8主板。。空板正常,上U跑26掉电,不插内存也掉,看论坛里技嘉的多事北桥空焊,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呢??还有说CPU过热,我摸的是很烫,但上风扇了也没解决。还有就是反馈什么过热保护信号的。。我又不会测,请教,救救我这个可怜的像白痴一样的人吧。。

网友:
CPU座虚了吧,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什么都不会测   怎么教啊

网友:
865板子还搞个P啊 换一片要不了几块钱

网友:
过热保护。查CPU电压是不是高了。散热风扇接触良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老大,,回复啊,,我测了,1.42V,不高吧??还用测别的么????

网友:
以前修过一块加焊北桥就OK了,你可以先压下北桥看还会不会啊。

网友:
老大,,我上的全铜的风扇,,不应该过热吧,,我说摸的热是把风扇拿下来,摸的热。。

网友:
会不会是U座空焊了

网友:
775座子的CPU就是变态有些非要把风扇钩压好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把CPU弄下来,摸一下,CPU热,关键是风扇的散热片热吗,我修过同行的,掉电,是散热片没能压紧CPU,是底座的螺丝顶住散热片了,

网友:
红林维修 -2 严禁灌水

网友:
掉电,一般是过热.供电不稳定.用波波测一下先.

网友:
虚焊了,引起的吧。

网友:
温度过高掉电。。看看是不是接触不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