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6268八脚芯片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1-05-23):
今天遇到一块主板是宏基小原装机版,主板点不亮,查主板上isl6268八脚芯片明显鼓坏;不知此芯片有什么作用,手上也很难找到这个型号,望各位大虾指点一下,不知有没有可代用的常见片子,或自己动手改一下电压输出也可以,谢谢帮助

网友:
http://datasheet.eeworld.com.cn/pdf/176194_INTERSIL_ISL6268.html
PWM控制器
自己去找个脚位定义相同的尝试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