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能进系统,不显示

楼主(2011-05-23):
收了块显卡GF7100    能进系统,能听到进系统声   电压正常,我怀疑是VGA插头的事,大家给个意见,没有DVI插头

网友:
查13 14 针  场行信号对地值

网友:
买个DVI试试吧。
开机有报警没抓到显卡吗

网友:
你的显示器应该没问题吧.应该是GPU虚焊了你加下GPU试试我修过类似的,

网友:
肯定是芯片虚汗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开机没有报警,插上检测卡过了显卡了,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就是不显示,这显卡只有VGA一个插头,没有DVI    问下饼哥,是不是主芯片虚悍

网友:
你那显卡应该是门电路出问题了。先查查门电路正常么。

网友:
月饼 -17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场行信号对地值多少正常

网友:
先打阻值吧  虚焊得多

网友:
最近很多问这个的,查DAC电路问题。先测RGB的阻值,75Ω。再测行场同步和IIC总线阻值,只要不短路不开路基本正常。再测显卡上线性稳压器的输出电压,一般是2.5V或3.3V。有电压再换08门电路,仍然不显示就直接上BGA。

网友:
回复 网友C:

行场阻值一般在600欧左右 查下门电路 在考虑GPU

网友:
查行场星号,还有VGA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