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谁见过这个东西啊,怎用用???

楼主(2011-05-23):
大家看看谁见过这个东西啊,怎用用?这个本来是在液晶显示器后边装着

网友(点评):
这个是什么终端机,我也有几个,5V供电,只要上电,接开关,可以用来试显示器用。方便! 其它的我就没注意过了!

网友:
这个东西有键鼠,VGA和网卡插口。不会是个简易PC吧。

网友:
这个叫一拖32  可以当电脑用的,要一台服务器,就不要主机了,一台服务器可以带32台这个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的拖机卡

网友:
哦,我还以外是HTPC呢原来是这个啊

网友:
具体怎么用呢,请教

网友:
通过什么给主机连呢

网友:
服务器主机是通过交换机网线连接的 看修到过  地产中介  用的全是这样的

网友:
这是拖机盒~通过网线和主机连接~主机要装服务端NCT

网友:
是一拖多的设备。一台主机实现2台主机上网用的。

网友:
是通过无盘启动的简易PC吗?好东西。

网友:
沒看過這東西,受教了。

网友:
电脑一托多
一台主机可以在分一出一电台电脑

网友:
莫非是传说中的月光宝盒?

网友:
一拖多会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