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E710S

楼主(2011-05-23):
       昨天接到一17寸标屏,开机开关指示灯亮,屏幕不显示,经过排除确定是高压部分出问题了,改个高压条,OK了,测试一上午,中午有别的显示器来修就把它撤了,等把别的修好,再换上它,竟然不加电,拆下量12V,时有时无,有的话量着电压慢慢往下掉,直到0.4V,把电断了,过会又变成12V了,然后继续往下掉,重复。 没办法在废板子里找个一模一样的,改高压,好了,测试一下午,今天早上又不加电,跟前一个板子一模一样的问题,问一下,这款板子是不是不支持改高压?或者是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
最好换高压条的时候,断开板的高压供电...这样会稳定点....或者是电源板的电压输出不稳定

网友:
你把原来那个板子的12V 断开了没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12V断了高压条电压谁给?        以前的高压电路基本上全拆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高压包都去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12V 到你板子上的高压板上的那断掉

网友:
回复 网友C:

把高压包断开,但不把主供电12V断开也影响的..因为还有供电.就多了一路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