桌面文件打开安全警告,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05-23):
桌面除默认系统图标,其它程序快捷方式打开都会弹出这么一个警告,点打开可以正常打开和使用。即使重新安装这些程序,也没有用,这样的问题该如何解决?期待高手指点一下,谢谢了。上图如下
打开其它程序也有这个提示

网友:
lz试试   开始   运行   gpedit.msc (组策略)  ; 用户配置 ; 管理模板 ; windows组件
; 附件管理器 ; 右击 "中等危险文件类型的包含列表" ; 属性 ; 选 "已启用"
; 在 "指定中等危险扩展名" 里输入所要关闭警告的扩展名,例:.exe.mp3.lnk ; 确

多百度下百度懂得多.............

网友:
谢谢楼上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