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主板坏了,怎么判断液晶屏好坏

楼主(2011-05-23):
如果客人拿来一台别人维过的笔记本电脑,他说主板坏了,我又通不了电怎么测它的液晶屏的好坏?

网友:
把屏拆下来放到别的笔记本上试就行啦

网友:
把屏幕拆下来接到其他机器上测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没有别的笔记本在,况且不同型号的笔记本屏线接口又同,又要转换麻烦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没有别的机器,况且不同型号的笔记本屏线接口又同,又要转换麻烦

网友:
首先拆开屏,看屏线接口动过没,如果是原装的没拆过,那屏就没什么问题的,如果被人拆过,那你就要小心点了,还有看屏上的条码是不是原装的等等。

网友:
找个机器测试就好了

网友:
外接能显吗?不显就修板子啊,点屏的板子要备点。

网友:
笔记本要是LCD的一般我们都有测试版测试好坏,要是LED的要改屏线定义才能测试.

网友:
既然确定主板坏了,就先把板子修好再确定屏这样行一点

网友:
呵呵兄弟是想收机子是不是啊,我教你,这种问题最好是找一个。液晶显示器的通用 板刷个程序,这样方便

网友:
那你就把板子修好了再说,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要靠经验了 第一那到笔记本要确定这个笔记本是不是摔过的 如果没摔过,屏好的几率要高,如果摔过就不好说了。没摔过在确定屏是不是别动过没动过,屏的几率就跟大了,拆过就不好说。然后在确定屏有没有碎。没碎就不用说了,

网友:
用通用驱动板加测屏线可以测的,淘宝网上有卖的。

网友:
如果你没有测试屏的配件的情况下,为了防止以后扯皮。看看屏拆过没有,叫客户用水彩笔在屏上做个标记。

网友:
这个还真是不好弄 你先看看有没有拆过痕迹有的话你就小心点 点下灯管侃侃

网友:
lcd的我直接用 通用驱动板测  LED的我不知道怎么测

网友:
你不确定屏好坏  板子的好坏你能确定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嗯学了到,谢谢

网友:
把屏拆出来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