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BGA重做注意事项

楼主(2011-05-23):
现在很多笔记本显卡都会坏,一般情况下是重做还是换呢?
做BGA的时候大家在温度设定上有些什么好的方法和建议呀?
共勉

网友:
我自己先顶起了,别沉了

网友:
重做,而且只是加焊一下,散热处理好

网友:
只要温度把握好就应该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
重做有重做的价钱,换全新的有全新的价钱,看客户的选择.换全新的比较稳定些.个人建议

网友:
倒底重做的价格与换全新的价格有多大的区别呢,    重做不成功收钱不

网友:
加焊一下,散热处理好。把温度控制好就没有什么问题的;了

网友:
加焊与更换肯定有很大的区别
加焊 或 取出 重新植珠
更换的话 芯片就产生更高的成本了嘛
至于加焊、重植或是更换 如果不成功 你觉得客户会买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