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 三星711N 不通电!

楼主(2011-05-23):
故障: 不通电  查上电源 按开关没的反映!听说三星这款电容会爆 可是拆开没的坏电容!测电压 12V  5V   都正常  型号板上 3.3V  也有  测试 开关电压5V   也有  以为是开关问题 去下开关 短接 开关5次  1次成功灯亮了  是不是开关问题  还是 型号板的问题吗? 高手详细解说下 ! 谢谢

网友:
既然能开一次,说明驱动板式好的,换按键式下

网友:
三星的是 贴片按键啊 不容易话的 我说能一次 是 等亮了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三星的是 贴片按键啊 不容易话的 我说能一次 是 等亮了下

网友:
很明显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先把按键取了在说  在短接开机键。

网友:
像5楼说是的   你把开关拆了看行不   不行么有可能是高压咯

网友:
灯管好没有啊,查一下。

网友:
你看一下 八个爪子的 芯片,

网友:
先把按键从驱动板拆下来 然后找触发对地试下  如果亮了 就是按键的问题 如果不是肯定是驱动板的问题了

网友:
看电压是否有波动,如果稳定,换按键。711N可能坏MCU

网友:
量下就知道开关坏没坏了,最简单就是用换件法修复

网友:
把开关取下来量一下不就行了啊

网友:
按键问题,换了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