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七彩虹C.945GC REV2.1重启不能开机问题!!

楼主(2011-05-23):
今天修了块七彩虹C.945GC 的主板!开始南桥供电烧了!然后换了不过内存!!再刷BIOS了@!可以过内存了!bios是官方版本的! 然后重启就不可以开机了!代码29 把电池放电了!又可以开机了!重启又不 可以了!开一次机要放一次电!不然就卡死在29那里!!我查不出问题!希望版主帮帮忙!!!

网友:
出来没有遇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希望版本帮帮我了!!!!!!!

网友:
这板子很发很恐怖!!!!!问题真多!!!!

网友:
那个高手帮帮忙了!!谢谢了

网友:
换个CPU试试看

网友:
换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这款板在工厂的时候出问题最多的就是U座和北桥坏,有条件的话你还个U座看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能是桥有问题吧,我遇到过一块昂达的 触发可以开机,进bios界面也正常,但是只要你按F10保存就亮不了,断电再触发跑50,必须要把小电池拔出来 等一会再触发 才能开机,一开始以为是晶振问题,换了也无果,后来实在无奈的情况下加焊了下南桥,居然意外的修好了。

网友:
北桥加焊了一下!!问题依旧没办法咯 应该是U座问题.U座我加焊没有成功率!唉伤脑筋!

网友:
条件太落后了!!!没办法我加焊是用热风枪加焊的!那么你们用什么加焊的!!!

网友:
楼主的修好了吗  我也遇到一块这样的板子

网友:
七彩虹售后修板一般排除短路,不开机的,不触发的,不亮机的板,一般都是先打到做BGA的工位,然后用焊接小锡炉,加焊BGA,用锡炉做BGA,效率高,成功率也高,看来七彩虹桥空焊,CPU座子空焊的板成堆的多,显卡也是那样,这是一次出差到广州七彩虹售后的见闻。

网友:
那么怪啊 换个桥啊

网友:
查一下是 不是显卡供电这块的问题

网友:
真是疑难杂症啊 看的小弟一愣一愣的 看来要学的还很多很多

网友:
有的主板与内存频率不兼容,需要进BIOS设置内存工作频率,我有一次给一台机器加内存后跟你情况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