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电容后cpu无功电求助

楼主(2011-05-23):
一个华擎p4的主板,cpu旁的电容鼓包3个,按照同型号的全部换掉,开机发现cpu无供电了,把换的电容去掉也不行,打表供电对地为0.002,竟然不掉电保护真是奇怪,把下mos管去掉完还是不行,不知道是哪的问题,大家发表一下意见

网友(点评):
华擎 电容没装反把 检查下把 ,B养的华擎电容都是反着装的

网友:
不知道你是不是带着U测试的.如果带U去掉U在测试.如果没带u,将电感断开测试,判断是U供电电路还是北桥短路

网友:
看看是不是电源芯片问题

网友:
amd的还是因特尔的

网友:
场管是什么型号,好像有的主板用的场管不是绝缘栅型的,有电压才有阻值

网友:
P4板子一般都要上CPU才有电压

网友:
intel的cpu cpu换过了还是没有电压,电感去掉,发现有一个电感的脚短路,跑线路跑到cpu电管了,估计电管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如果是AMD的话应该是自我保护了呀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问题吧?

网友:
是不是换电容的时候碰到那个小电阻啦

网友:
电容没装反吧?

网友:
9602 9607 这个也有可能

网友:
对地打阻值要下掉U的你测得2欧估计是没下U  换电容前有没有供电 如果之前也没供电的话估计电源IC有问题

网友:
电容方向有没有对哦

网友:
0.002v?
没供电吧 !打表时地线每通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