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FMV-BIBLO NE4/600R

楼主(2011-05-23):
富士通FMV-BIBLO NE4/600R  加电电流到0.55左右掉电,然后就保护了不能触发了,要把电源拔插一下,才能再次触发。
开机瞬间5V  3.3V  1.8V 产生了,掉电后 5V电压还有,其他的都没有了。求维修思路。
这板子的北桥是82443,南桥是哪个我都不知道,不认识,接触维修较晚,老早以前的芯片不认识。还有个独立显卡的,是ATI的

网友:
哪里短路了  先不加电  检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找到什么地方短路的迹象

网友:
找各个电压的测试点。应该还是有短路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也是这么想的,就是找不到啊

网友:
量板上各个电感的对地阻值,看有没有偏低或短路的。

网友:
把开关板取下来,用镊子或者万用表开机试试

网友:
肯定有个地方短路  仔细查查

网友:
不行就  按照  拆换   实在不行了   在换板子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