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f9600gso 显卡故障

楼主(2011-05-23):
一显卡 vga用不了 dvi用字有一些变色
加焊完gpu还是一样的故障
74hct08无输入   vga接口的行场无电压
求维修思路

网友:
那就是木有门电路啊。。先换个7408看看。。。

网友:
不好意思 看错了 我看成是木有输出了。。

网友:
没有输入那就是GPU的问题了

网友:
这个情况碰到很多了,如果DAC供电没有问题,一般就是GPU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教下DAC供电是指哪个?是1117输出的1.8还是5V?我碰到一块8500GT VGA跟DVI都没输出,74HC08 无行场输入 我开始还在想是不是DVI 16脚末识别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DAC也是GPU内部的一个功能模块,是数模转换的意思.对于GPU我们无法真接判断好坏.但可以先测一下被面的小电感来判断DAC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我也再找这个问题的答案,我手上有几款都是,vga不行,dvi可以用,08门没有输出。怎么修DAC供电
怎么测,请详细点,不然不懂喔,谢谢

网友:
1117的输出脚,这个脚通常有1.82V,其他电压还有5.0V,2.5V,这三个应该是DAC电路的所需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C:

       DAC电路需要三路供电?那个5V只是供给7408门电路和一些小开关管,并不供给核心。你还是先仔细查跑一下电路再说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又不是我修,干嘛跑电路,再说我也跑不到呀?

网友(点评):
那你怎么说5V是DAC电路的电压呢?真要跑线路还是能跑的,修显卡的,谁没有几个光板在手上?DAC是核心上的一个模块,你看看5V进不进核心?

网友:
回复 网友C:

据我所知,5V电压是给ACT08供电的,这是PCIE显卡上唯一的用到5V的地方,哈哈,不过这个ACT08它不算进DAC电路范围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08门电路只是对行、场同步信号整形放大,VGA也好,DVI也好,他们的行、场信号都通过门电路。DAC电路是什么?它是数模转换电路,把数字信号转换成模拟信号由VGA接口输出。和行场同步信号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
      DVI接口就是数字视频接口,输出的是数字信号,VGA则是模拟视频信号,需要经过DAC电路的转换。所以显卡上的DAC电路如果有问题,就常见到VGA不亮但是DVI能亮的情况。而门电路对二者都起作用。你说门电路也属于DAC的范围吗?,这可真算的上是一大奇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