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GABYTE 945gcm-s2c没有内存电压维修一例。

楼主(2011-05-23):
早上客户送来主板不开机内存供电处电容鼓,,烧黑,,   如图,二话不说就零件 把 管子和 PWM 芯片都换掉 ,如图,   要注意看上面的又几个2.2电阻有可能有烧毁了 这个板子是  接PWM的5脚的电阻坏了,这个电压是给PWM供电的等下游图解释。最后上电测试电压正常,,开机如图:    此版正常跑到7F  开机。。用时  5分钟。。呵呵 上线路图了:        好了说说这个板子的问题吧

首先这个板子烧了 EC166  EC167 导致没有1.8V出来,看图得知,这两个电容坏了 会导致电压有杂波,Q286 2脚。所以PWM是烧掉的 ,,  大家以后注意了 这种板子 GIGABYTE都要 PWM  6545 的 ,好了就些吧 (太仔细的就不讲了 这个图)

网友:
楼主运气好啊,一大早就捡到死鱼

网友:
分析得专业,学习了

网友:
这就是技术

376057772 -4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图上Q286没找到呢?

网友:
分析得专业

376057772 -4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点下图就看到了

网友:
这种问题都比较好修了

网友:
"Q286 2脚。所以PWM是烧掉的"   这一句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应先修复6545的VCC以及输出场管,滤波电容后再测一下BOOT自举电压和FB反馈后再决定是否需要换65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