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密码表

楼主(2011-05-23):
我在论坛上看到了这个表 疑问是哪个日期是怎么确定的 是不插小电池开机是显示 的时间,还是在序列号里面看的啊  上次碰到过一台不知道日期怎么看的没给弄好 惭愧啊

网友:
2008-01-10        BAAABADB  这个就是2008年1月10日

网友:
每天一个,你要把日期确认对

网友:
注意大小写,没问题的

网友:
在没有进入BIOS  要显示出来,

网友:
在对应密码表,找出相应的密码

网友:
就是在显示LOGO画面的时候吗?

网友:
BIOS的日期。

网友:
没11年的,哈哈  遇到上PE进不去 系统进不去,放了电池还是2011年的日期  郁闷了   只有全拆 强刷了  这属哪种原因呢

网友:
2011后的机器好像用密码表解不了、、拔了电池之后,再开机显示的日期

网友:
上次拆机昨晚显卡开机要密码,按照密码表输入密码后进不去,以为这下麻烦了,把客户机子搞出密码了咋交代呢。最后没办法打电话给客户,客户居然说是自己设置的。汗…

网友:
楼上的你这样的好事情你也遇得到哦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