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VOSTRO 1000笔记本网卡打叉

楼主(2011-05-23):
dell VOSTRO 1000笔记本进水,换了一块主板,网卡打叉,换过网线,也是打叉,网卡指示灯是亮的;找了一个USB网卡装上去,不管插不插网线还是打叉;看电路图网卡走的是PCI总线,USB是USB2.0这条线;这是不是可以判断网卡打叉是南桥的问题了?

换了个好点的USB网卡给客户了,怀疑是网桥的问题,未敢妄作判断。

网友:
是BIOS未测到网卡 查一下  在一个是否装上驱动

网友:
换了主板都不行么,这就怪了,哪个网卡不是主板上的么

网友:
驱动没装好吧,看看设置

网友:
DELL机子还有一个容易坏的,网络隔离器或者叫IP地址默认器。

网友:
把原来的网卡 取掉,在试USB网卡,再不行 ,搞南桥。

网友:
先看以下能不能上网再说有些系统就是这样的 新扳子怎么回难侨就挂了呢

网友:
换个网卡试试

网友:
换了个USB的网卡又可以了,最后还是没有解决板载网卡打叉的问题,直接发了个USB的网卡给客户。淘宝上买的,退回去,又要自己出运费,又不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