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掉点了,这样还有救吗

楼主(2011-05-23):
不知道这些是不是空点,哪个高手看一下

网友(点评):
你看看这个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09795-1-1.html

网友:
看不见?自已查电路看看了

网友:
这就看个人技术了。。。焊工好的可以飞线。

网友:
掉的一半都是空点  呵呵

网友:
看不太清楚,看看因该是空点。你可以用刀片轻轻的刮开掉点旁边的绝漆,再量量到哪和那通

网友:
你取桥的时候如果确实感觉到温度到了的话,那很有可能是空点,最好还是和图纸对照一下,保险点。

网友:
看下是不是空点啊

网友:
点掉多了,就没维修价值了

网友:
做块桥上去看下应该是空点。

网友:
你这个小儿科,去看看我的帖子,PM45补点  T40维修记吧,看了你就有信心了。

网友:
空点可能性大,就算不是空点也没多大的难度,才四个点而已

网友:
找个图纸查查看就知道了

网友:
5楼正解....但温度达到了 一般取下来后掉的一般都 是空点..

网友:
不是人为的基本掉的都会是空点,

网友:
不是人为的基本都是掉空点

网友:
可以看一个图纸,芯片一边标的是ABCD,一边123456.对应的脚你可以看一下,是那个脚有用还是没有!

网友:
如果不是空点的话 没希望了

网友:
用笔刀在周围刮几下,看是否有线连入

网友:
找V3000点位图查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焊工足够好的话,就可以去做飞线~

网友:
只要你掉点的部分没有线路的话就是 空点

网友:
是空脚吧。刮刮线路看看有没有相连的铜皮?

网友:
我刚才看了我的板,那几个点就是空点

网友:
测测吧空点吧

网友:
找到图纸对着看一下,如果不是空点就飞线解决了

网友:
上个点位图看下就可以了,这个没什么难度吧

网友:
看图好像是空点,可以行的吧

网友:
前几天我徒弟做了一个 掉点的  还好我问了一句是否掉点了  回答我说才掉了3个  不知道是否是空的  没告诉我就要做上去   后来我是刀片刮的边上  也没管是否是空点  飞上线  后来就显了

网友:
如果真是掉点飞线加绿油吧

网友:
对下图纸坐标看下,是不是空点就知道,点不多就算不是空点,也补得上,

网友:
哦,先做上去试一下再说吧

网友:
你这点也掉的太多了点吧  飞线很头疼呀

网友:
再掉10个点都不会让他报废的

网友:
多练练就会补线了。。

网友:
有时候点正,掉20多个也能亮。

网友:
空点能看出来的,圆圈不带小尾巴的

网友:
找个大倍数的放大镜,看看就知道是不是空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