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ROCK主板无CPU供电 求助!!!

楼主(2011-05-23):
ASROCK主板供电正常 就是CPU没有供电 供电芯片是L6711不知道这个容不容易 因为我这里没有这个芯片换 测他的供电脚正常  13 脚是OUTEN没有电压  VID1到VID4基本有电压 就是VID_SEL没有 BOOT也正常了 就是不知道这两个信号从哪来 查也查不到  求助各位 有没有像这种通病的?

网友:
主板型号是 775XFIRE-VSTA CPU是775针的 北桥是NG82925X 南桥是fw82801FR

网友:
EN脚都没电压,电源管理芯片供电正常的话,你就要查EN脚了,都没电压,正常应该会有1.2V以上的,你跑下线路看下哪里有问题吧!

网友:
对,EN没有得查下,昨天有块945的就是没EN 导致没有CPU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