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6U更换A6KM 的小问题

楼主(2011-05-23):
笔记本被修烂了,定了块主板回来。BIOS上面写的是A6U ,和A6KM版型是一样的
装机测试发现图像显示不正常,进入Windows LOGO时正常一秒钟然后就显示缺色
就和没装显卡驱动一样。。
经过查询发现接口定义不同,改屏线后正常显示:

方法:Pin26与Pin28更换下位置     把主板上面的Pin28悬空

                                A6U的接口

                                 A6KM的接口

网友:
以后碰到这样的问题 有思路了!

网友:
谢谢了。好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