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正解!!!诊断卡代码维修。

楼主(2011-05-23):
一块精英945的板子,不触发的问题修好后,开始跑码了,代码跑到85 84,停留几秒后自动断电。我查找不少诊断卡代码的解释,不能理解啊 ,求高手帮我理解一下哈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602465354/QQ/WinTemp/RichOle/KX0{@OVOHQ9A`~QV@%}P4%C.jpg专业术语太难理解了

网友:
83 . 已写入命令字节,已完成全局数据的初始准备;即将检查有没有键锁住。
.
84 . 已检查有没有锁住的键,即将检查存储器是否与CMOS失配。 检测和安装固定并行口。

85 . 已检查存储器的大小;即将显示软错误和口令或旁通安排。 .

86 . 已检查口令;即将进行旁通安排前的编程。 重新打开可编程I/O设备和检测固定I/O是否有冲突。

87 . 完成安排前的编程;将进行CMOS安排的编程。 .

88 . 从CMOS安排程序复原清除屏幕;即将进行后面的编程。 初始化BIOS数据区。

89 . 完成安排后的编程;即将显示通电屏幕信息。 .

8A . 显示头一个屏幕信息。 进行扩展BIOS数据区初始化。

网友:
小唐啊。POST代码不能光说一个码,要根据检测过程来综合判断啊。忘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