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N440A花屏,重做显卡,还是花屏,显存故障

楼主(2011-05-23):
联想N440A本本,拿来时花屏,拆机重做显卡后,故障依旧,怀疑是显存问题。
本本是独显的,边上带四颗显存颗粒。
特向请问一下:1。有没有什么软件可以测试是哪颗显存坏了呢?
                         2。可不可以全部显存卸了,不装,调用内存作显存,开机?

网友:
不可以的!能拆的话就都不用装显存了!

网友:
不要乱动显存,估计你这个还是显卡问题,重做并不代表显卡就没问题了!

网友:
4颗显存搞起累,建议先换一个旧的显卡,看看。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呢,软件测也看不出的

网友:
显存一般不容易坏的

网友:
显存问题搞死,全部拆了重新值球看下。

网友:
看看排线有无损坏。。。。。。。。。。。。。。

网友:
你外外接显示器还花屏吗    也有可能是显卡芯片坏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显存,不可以全拆,那拆一半,行不行
四颗共128M,拆掉两颗,就当64M来用?
不知可行否?

网友:
先不要急着搞显存,先换个显卡试试,换完在搞显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显卡,重新换了一片也是不行,肯定是显存问题

网友:
有修内存,修显卡的底子就不用怕笔记本显存了,虽然我还没碰到过显存故障,但是笔记本显存测试工具和台机的应该是一样的,NV的用MATS ,ATI的用R系列,一般的显存除了部分奇梦达和三星的显存一般都不容易坏

网友:
一般都是显卡芯片本身质量问题。

网友:
风枪全部加焊  基本就可以解决

网友:
先换个显卡试试不持再说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再换一片试下.显存加焊基本上可以,

网友:
我有台神舟的也碰到这种问题,八个显存,不敢做呀。

网友:
可以先加焊一下显存

网友:
还是显卡的问题 不要首先怀疑是显存 还是继续做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