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电压待不起负载能不能烧

楼主(2011-05-23):
就是华硕的F8V 待机芯片TPS51020自己产生LDO电压那个3.3v  引起了TPS51020发热 把这个3V的断开后芯片就不发热了 想问下这个能不能烧啊啊

网友:
LDO电压待不起负载  能烧

网友:
带不了负载,烧也没有用,除非后面有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杯具的是它的这个阻值有所正常的    还有点就是这个板现在连3V和5V的待机电压都没

网友:
你看一下12V的那个电压正常么 ?就是51020 左侧一个5脚的小东西 。最好不要烧  你肯定有电路图,看下 去不了几个地方的 。。。。拆拆就拆除来了。我知道那个电压有去网卡  有修过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是3v的负载?一般一一断开,直至找到问题

网友:
楼主实在找到短路的地方 我认为是可以烧 烧是有风险 但是也可以快速的判断出问题所在

网友:
如果有他的图纸最好了,对照图纸看一下LDO这个脚的后级有哪些?然后一个一个断开,再上电看还烫不烫,就可以知道那个元件或芯片性能不良或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有12V的啊那个5脚芯片 只有5V和3.3还有一个1.几V的   这个是断开3V就不发热 而且现在连3V和5V都没有
网卡已经拆掉了的

网友:
楼主试试直接把EC拆了看看,LDO还短路否

网友:
LDO电压都不正常,能出3。3M和5M吗?当然没有的了。19和21脚的电压正常了,才会出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LDO没有短路只是芯片发热 但是拆掉给EC供电的那电感后就不发热了 但是EC被换过  说没换之前也是发热的

网友:
用低于3.3V烧,看哪个元件过热

网友:
回复 网友D:

19脚是下管道控制端  21脚是+5V0  TPS51020和这下管控制极没什么关系吧

网友:
尽量不要去烧,会把后级烧坏的

网友:
还是一路路拆吧

网友:
一些电压供电的可以去烧吧。那一般不会引发其它故障。但这样就不知道了

网友:
烧的话风险太大,万一故障扩大给自己麻烦,也不好跟客户交代。找个图照着把LDO去的地方一个个断开量阻值花不了多少时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