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修复华硕W5F开机不触发过程(给和我一样的新手)

楼主(2011-05-23):
     第一次学修笔记本,收了个开机有问题的W5F,现象是不触发。一开始找不到方向,只是觉得开关处电压偏低(只有1.8V),但搞了几天找不到电压低的原因,不知是否正常,怀疑不是这里的问题而是南桥。在论坛求助后坚定了非南桥而是电路电路本身的问题。后来又受到豆腐刀老兄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2963这篇贴子的启发。前天晚上熬到三点过,可算是开机了。现把维修的过程分享出来,和我一样初学的新手可以看看,水平太低,老鸟们就请不要笑我了。
    我同样是换了个电阻搞定。但是换的位置和豆腐刀稍有不同。如图(忘了标清楚,红色的点是+3VA):

    W5F的开关连接蓝线所标元件,最终连到场效应管Q5的G极。未按开关时,这里电压是1.8V,按开关时相当于把它和地线短路,电压拉低到0V,放开又恢复1.8V。正常应该是3.3V,其电压来自于R308,阻值100K欧,另一端接+3VA。+3VA这个电压一插上电源或电池时就有,开机电路的就是它供的电。照豆腐刀的方法把它换成10K欧后,电压上升到了3.3V的正常值。以为就此搞定,结果一试,还是不能触发。郁闷!
    后来利用点位图跑线路,知道Q5的D极连接U14(SN74LV74APWR)的3脚,以前跑到这里就不知所措了,这次下载了数据手册,知道它是个双通道触发器(一看这个名字就知道问题可能在这里了,如图:

    根据数据手册得知5脚(1Q)是输出脚,14脚是供电脚。当1(1CLR)、3(1CLK)、4(1PRE)脚为高电平,2脚无电压时,5脚输出0V。输出的5脚接Q6的G极,Q6则连接主板背面的和U5100,原来它就是传说中的总电源管理芯片51020,负责主板上大部分的开启电压转换。
    实测一插上电源时U14的14脚接+3VA,1、4脚均有2V多的电压,算是高电平吧。脚是低电平,2脚是地线,5脚输出有2V多的电压,可能它默认输出高电平吧。按下开关时,Q5的G极被拉低,D极和S极(地线)不再短路,成为高电平,与之相连的U14的3脚也就是高电平了,有1.8V左右。按理5脚应该输出0V了,但是一测它还是2V多。所以与之相连的Q6的G极也是高电平,D极和S极(地线)短路,导致D极还是低电平。所以背面的51020芯片还是不能正常工作。看来问题就出在这个SN74LV74APWR芯片上怎么回事呢,难道SN74LV74APWR坏掉了?手上没有可替换的元件,因为它是个双通道的触发器,可以同时控制两条路线的触发。不可能同时两个通道都坏掉吧。而从点位图得知它的另一通道没有接任何元件,也就是闲置的。所以把它拆下来改接另一个通道。结果还是一样,输出端还是输出高电平。
    再一想其输入端是Q5的D极,经测按下开关时是1.8V左右,应该算高电平,但还是偏低了些,会不会是这个原因呢?而它的电压来源是与之相连的R180(100K欧),于是把它换成一个10K欧的电阻,再一试,插电按开关,Q5的D极电压成功跳变成了3V左右,再一量输出端5脚,成功变成了0V,松开开关后也是一样操持0V,Q6的D极也成了2V多了,电源指示灯也闪了一下。反复多试几次,次次成功。
    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把本本装起来后一试,总算能开机了。
    但是我还是高兴得太早了,因为发现忘了装无线网卡,这机子装无线网卡需要全部拆开。重新装好发现又不能开机了。只好再拆开,一测,发现现在SN74LV74APWR已经能正常触发了,触发后+3VASUS等原来没有的电压也都有了,但还是无法开机。最后发现手摸32.768M晶振就能开机。难道是南桥坏了?把晶振旁连接的两个电容一个电阻都换过了,还是不行,必须摸它才启动,也不害羞。最后稀糊涂地把晶振加焊一下,居然又可以了。也不知是不是这里的原因。
    总之,暂时算是好了。但不知道稳不稳定,只能用用看了。

网友:
最好把PDF截图上传

网友:
故障要一步一步解决,现在已经修好这就是成绩。

网友:
牛逼啊 ,这还是新手啊 ,老师是谁啊 ,那不更牛逼啊

网友:
修得够仔细,学习了

网友:
新手能做到这样很不错了

网友:
挺历害咯。还能知道这里信号那里信号的, 我还要多久呀

网友:
呵呵  我没达到那水平啊 学习

网友:
漫漫的来总有一天大家都会成为老鸟的

网友:
这是新手嘛

网友:
哥还是看得晕晕的

网友:
很不错了,能修到这个地步说明还是有一定的基础的

网友:
新手是勿庸置疑的,否则如此简单的一个故障就不会走这么多弯路,花了一个多星期天天熬夜了。加上下载了它的点位图和另一款华硕的图纸作参考。没办法,现在什么都不懂,只能这样学啦。至于老师嘛,水平应该不错的——迅维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