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801dbm南桥掉了四个点,这样搞行吗?

楼主(2011-05-23):
我焊了四根线,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网友:
线太粗了吧,只要接好装上没问题就对了

网友:
最好在焊盘上打个圈。。线在固定住

网友:
把铜丝敲扁后打一个圈焊接比较牢靠。

网友:
谢谢各位,没有成功啊,

可能没有打圈的原因吧,

焊上不启动了。

网友:
DBM  有铅的应该温度好控制的啊。。怎么没控制好呢。。。

网友:
还在边上哪,问题不大,成功率很高的

网友:
从断点上引4条线过去就行了,有铅的好弄,而且还是。76的珠

网友:
你不打绿油固定焊接点,肯定失败罗

网友:
这4个点应该问题不大啊,是不是你的南桥已经坏了啊.

网友:
这个应该可以的,都在边上,而且就四个点,问题不大的,焊点那最好打个圈,用绿油固定一下,成功率应该很高的

网友:
不固定肯定要失败的,一加温就脱落啊!!!

网友:
朋友用的的什么相机,不错??

网友:
这样一加热,立马不就脱落了

网友(2011-06-23):
看起来不错,和楼上说的一样,一加热肯定脱落啊!

网友:
将就能用 估计撑不了多久  最好打个小圈圈

网友:
首先把线压扁些,再飞线,不过看你这样能悍上去也是可以的

网友:
不知道怎么确定拉线位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