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FP737S黑屏

楼主(2011-05-23):
BENQ      FP737S黑屏

5707穿,更换后还是黑屏,又换了一块4灯的通用高压板,开机,亮了,但是屏幕上有好多线,
上图,大家说说是不是屏有问题

网友:
另外本机电源是16V,可以用通用高压板代换吗,通用高压板的供电一般是多少V,
是不是12V呀,16V有没有影响

网友:
高压板我只接了3根线,电源两根,开机ON一根,还要不要接别的什么线,高压板的地。要不要和主板连接起来,防干扰

网友:
先别忙改高压板 看是不是你的屏有问题 要不白忙了

网友:
屏问题的可能性极大,可能没有什么搞头了。你可以慢慢细心的研究研究,你修好了,就是高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有5707的管    高压板很不容易坏     你换了5707后一定要加焊高压包   不然还是一样的   你说的改高压就3根线可以的     接地   供电   开关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废话   板上没有接地   还玩个飞机啊

网友:
null

我没有通用驱动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