桌面上没有 ‘’宽带连接‘’无法上网,程序也找不到,是不是只有重新装系统,

楼主(2011-05-23):
桌面上没有  ‘’宽带连接‘’无法上网,程序也找不到,是不是只有重新装系统?我是初次遇到,望各位老师帮助。

网友(点评):
在网络连接那建立一个新的连接就可以 啊

网友:
有没有重新建立一个adsl连接啊

网友:
重建一个拨号连接

网友:
看控制面板里面的网络连接

网友:
创建一个就行,网上邻居里面

网友:
打开IE,有个工具,最下面有个INTER选项,里面有个新建,自己好好找找就能找到了,建 个就行了,

网友:
自己再建一个就OK啦

网友:
不用重装啊建一个就OK

网友:
网上邻居里,新建一个ADSL连接就好了。没有本地连接就。。。

网友:
打开网上邻居再单击查看网络连接,再选新建联络连接然后按提示安装即可。

网友:
我勒个去!没有宽带连接就要换系统!那我装原版系统里面只有一个回收站该怎么办啊!不会建立找百度!

网友(2011-06-26):
唉,上次去人家家里搞网络,就是找不到这个东西,后来重装才解决。看了这个会搞了,丢死人了

网友:
添加个宽带连接就可以了

网友:
网上邻居  右键 属性   左上角有个 建里一个新的连接

网友:
先看看网卡是不是好的,是好的再在网上邻居属性里面创建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
很多办法,不用重装

网友:
高手果然多啊。楼主你不是能上网吗,去下了拨号软件就好了。

网友:
到网上邻居重建宽带连接

网友:
控制面板 建立新连接  下一步  下一步 === 自己建立一个就OK了

网友:
装路由,不要拨号上网

网友:
从新建一个,要么到别人那里下载个拨号软件回来装上就可以了

网友:
哦,这样的事情也有啊,不要动不动就重装系统啊。

网友:
灌点水,别介意,灌水还得算术。新建一个得啦

网友:
在桌面上的“网上邻居”新建一个连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