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电源讲义 希望对大家有用

楼主(2011-05-23):
一.ACPI共有六种状态復習
G3—主板上只有電池供電;
    S0--实际上这就是我们平常的工作状态,所有设备全开,功耗一般会超过80W;
    S1--也称为POS(Power on Suspend),这时除了通过CPU时钟控制器将CPU关闭之外,其他的部件仍然正常工作,这时的功耗一般在30W以下;(其实有些CPU降温软件就是利用这种工作原理)
    S3--这就是我们熟悉的STR(Suspend to RAM),这时的功耗不超过10W;
    S4--也称为STD(Suspend to Disk),这时系统主电源关闭,但是硬盘仍然带电并可以被唤醒;
    S5--这种状态是最干脆的,就是连电源在内的所有设备全部关闭,功耗为0。
        我们最常用到的是S3状态,即Suspend to RAM(挂起到内存)状态,简称STR。顾名思义,STR就是把系统进入STR前的工作状态数据都存放到内存中去。在STR状态下,电源仍然继续为内存等最必要的设备供电,以确保数据不丢失,而其他设备均处于关闭状态,系统的耗电量极低。一旦我们按下Power按钮(主机电源开关),系统就被唤醒,马上从内存中读取数据并恢复到STR之前的工作状态。内存的读写速度极快,因此我们感到进入和离开STR状态所花费的时间不过是几秒钟而已;而S4状态,即STD(挂起到硬盘)与STR的原理是完全一样的,只不过数据是保存在硬盘中。由于硬盘的读写速度比内存要慢得多,因此用起来也就没有STR那么快了。STD的优点是只通过软件就能实现,比如Windows 2000就能在不支持STR的硬件上实现STD。
二.G3       S5時序
1. G3:表示主機板還沒有插上ATX POWER 的狀態。主機板上只有電池供電
S5:表示主機板有插上ATX POWER,但沒有按下power button的狀態.此時主機板上有5VSB和電池供電

相關聯信號腳的描述
2.電池的作用:
1)破解BIOS密码的好招
2)CMOS放电
目前的主板大多数使用纽扣电池为BIOS提供电力,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电,它里面的信息就会丢失了。当它再次通上电时,BIOS就会回到未设置的原始状态,当然BIOS密码也就没有了。
3) BIOSCMOS
BIOS是软件,CMOS是硬件,简单说CMOSBIOS的载体
,完整地说应该是ROMBIOS,是只读存储器基本输入/输出系统的缩写,它实际上是被固化到微机主板ROM芯片上的一组程序,主要保存着有关微机系统最重要的基本输入输出程序,系统信息设置、开机上电自检程序和系统启动程序等;为计算机提供最低级的、最直接的硬件控制。准确地说, BIOS是硬件与软件程序之间的一个转换器或者说是接口(虽然它本身也只是一个程序),负责解决硬件的即时需求,并按软件对硬件的操作要求具体执行。 BIOS ROM 芯片不但可以在主板上看到,而且BIOS管理功能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主板性能是否优越。

CMOS-------
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体

CMOS
的用处很多,比如有的数码相机的感光器就是用CMOS的。CMOS是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体的缩写。其本意是指制造大规模集成电路芯片用的 一种技术或用这种技术制造出来的芯片。在这里通常是指微机主板上的一块可读写的RAM芯片。它存储了微机系统的实时钟信息和硬件配置信息等,共计128 字节。系统在加电引导机器时,要读取CMOS信息,用来初始化机器各个部件的状态。它靠系统电源和后备电池来供电,系统掉电后其信息不会丢失。

CMOS的作用和区别

BIOS是基本输入输出系统的缩写,指集成在主板上的一个ROM芯片,其中保存了微机系统最重要的基本输入输出程序、系统开机自检程序等。它负责开机时,对系统各项硬件进行初始化设置和测试,以保证系统能够正常工作。由于CMOSBIOS都跟微机系统设置密切相关,所以才有CMOS设置和 BIOS设置的说法。CMOS RAM是系统参数存放的地方,而BIOS中系统设置程序是完成参数设置的手段。因此,准确的说法应是通过BIOS设置程序对CMOS参数进行设置。而我们 平常所说的CMOS设置和BIOS设置是其简化说法,也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两个概念的混淆。

网友:
学习了,希望能有更深入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