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编程烧录器。选那种好些。

楼主(2011-05-23):
想搞搞修液晶。。请教下。编程烧录器。那种方便 实惠些。。最好有淘宝 地址。

网友:
最便宜的,就是自己做一个, 成本不会超过20。

网友:
同问下,修了一段时间液晶了,程序坏了都是找人写的,一直想买个编程器,不知道哪款差不多,有经验的朋友推荐下。

网友:
这个也能自己做呀。

网友:
编程器并口的都差不多,我有些图纸,不知正确不。关键是要入门的,不然最好是找技术支持好的,有可能就是一个设置的问题,也会刷不了。你看看基地的吧,基地的技术支持是有目共睹的,这是有保证的。老孙办事就是周全,我不是打广告的啊。选择哪家,自己决定啊

网友:
最好别做,没有程序不好办,还有数据。买个并口的也不贵。还有技术支持。

网友:
买个并口的才百来块,还有技术支持。淘宝上大把。

网友:
物以价比 越贵越好

网友:
我现在用的是V9.0 多功能液晶编程器(真正支持MCU最全面) 乐华液晶编程器,挺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