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色的无极性Y电容,怎么测量好坏?

楼主(2011-05-23):
如题。试过用二极管档和电阻档测量,都没有反应。

网友(点评):
我一直用专门的电容表来量.很准.很多前买的.200左右.万用表兼量的话,量程范围不大.

网友:
买过高档一点的万用表直接测电容量嘛,我用160元的都万用表能测

网友:
不至于吧  跟万用表好坏没太大关系的

网友:
買個電容表吧?

网友:
对,整个高档的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于小电容的测量可以加三极管放大测定好坏。

网友:
测量好坏用最普通的指针表就行了,只要不漏电。
要测量容量最好的方法是买台LCR测量仪即万用电桥,我手上使用的是老款的QS18A。现在买可以买数字式的。
个人觉得一般这种电容都是漏电的多,用万用表足已

网友:
一般普通的数字万用表都有电容测量档,测量范围1P-20UF,不会太难。

网友:
无极性的一般测它不短路就行。

网友:
没反应就是好的。

网友:
可能是容量太小吧

网友:
用指针式表,先正量一下,再反量一下,只要指针能弹一下就是好的。至于容量嘛就按7楼的方法做了。

网友:
不好测,一般测量没反应。

网友:
测电容做好用指针式万用表比较直观

网友:
用指针表测一下放电就行了!

网友:
用指针表测试漏电,数字表测容量。。。

网友:
一般不通就是好的。

网友:
我一般按楼上的见解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