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板短路,修好后,高压电压有17V一开机亮一下就灭了

楼主(2011-05-23):
这台显示器刚拿过来故障是这样的,插电没反映,测量后发现是短路了,换了个MOS管跟电源IC 型号是LD7575PS 供电有5V 跟3点几伏到驱动板了,现在可以开机了,但是一插灯管就灭了,高压带不起来,我测量了一下高压供电竟然达到了17V这么高的电压,这是四灯小口的灯管,像这种问题我之前遇到好多次了都没有搞定,根本就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希望高手给予指点!!!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等待高手讲解

网友:
有的高压供电就是那样的正常,测下高压电路啊

网友:
看下是高压板问题还是灯管问题,保护了。

网友:
因該是過壓保護電路動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