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6T 内接时显时不显

楼主(2011-05-23):
今天接到一台华硕A6T的本子,时显时不显,也没多考虑,就取下来从新做了一次,结果还是一样,以为是显卡有问题,就换了个新显卡,结果,换之后进系统立马花屏,现在没思路了,高人指点。

网友:
屏线 和屏考虑了吗   你一开始外接试了吗

网友:
估计显卡没做好,重做一下温度高一点,在不行就加焊现存

网友:
要么做回原来的显卡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问题,你换完显卡他原故障已排除,如果他没有独立显存的话再把显卡重做一次把。

网友:
你要这么想  没做之前时显时不显,换过后能显只是 花屏,那不就显卡的问题啦!

网友:
显卡没有换好也会花的,还有显卡确定好的吗,在就看看显卡周围有没掉东西

网友:
重新做一块显卡吧 你换过之后时限时不显问题已经解除 所以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再重新做显卡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