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10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1-05-23):
联想S10进不了系统  每次到滚动条处就一直在那里滚,硬盘 系统换过   各位大师有没遇到过呢

网友:
是上网本吧,换换内存不行的话就换南桥吧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南桥的问题占多数

网友:
BIOS 刚刚刷了  下一步就换个南桥

网友:
是啊 估计是南桥了

网友:
更换南桥解决问题了。。。。。。

网友:
滚啊滚啊,最后还是应该滚到南桥问题上了

网友:
是不是遭雷击了

网友:
南桥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