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946F不亮无复位

楼主(2011-05-23):
             上午楼上同行送的,接来看的时候,CPU风扇很新,以为新板子呢,问了下过保了。后来让他留下板子走人了。上电00无复位,量了下CPU供电0V,问题应该是电源IC吧,拆下风扇,量了下ADP3198,发现38脚连接的小电容给不见了,加了个U电压有了,插上检测卡跑E8,应该过U到 内存了。嘿嘿, 后来上了条2G的2代内存,居然跑21,头次见这样的跑码,后来百度上搜了下,以前论坛也有人问过,21应该是到内存了,乱码才对,后来换了条512的,显示器亮了,自此这块板子就修好了。那小电容是被那新风扇底座的卡头给挤掉的。

网友:
恩真细心............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哈哈,就是看到那触点不正常,要是那地方没电容的话,触点应该是平滑的,不会那么不规整

网友:
学习啦!修板子要仔细

网友:
要是有图就更好了

网友:
我有2片一样的板子,故障是一样无CUP供电复位灯不亮。能说清楚一点那电容的位置在哪吗。我看看我的板子有没有掉这个电容

网友:
搞维修的就要心细 眼尖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兄弟,电源IC不一样的,你自己跑线看看,看VID组合供电和EN开启信号正常不,12V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