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S3680 开机USB报错故障

楼主(2011-05-23):
品牌:ACER
       型号:3680
       故障:USB 报错
    开机提示0701:USB Over Current On HC/Port
       修复过程:拆机,看了下SB是82801GBM的,加电,查下USB供电芯片连到SB的电流过流检测引脚[,电压只有0.22V不正常,拆下,加电,故障依旧,测主板上相应引脚依旧为0.22V,看图测电流检测引脚上上拉电压3.3V,正常。断开上拉电阻测两端对地阻值,发现有一端对地阻值无穷大。故障基本确定,要么到南桥有断路,要么南桥坏了。看了看图纸,发现这个线连到SB的A2接触点位置比较靠SB的外面,可能是SB虚焊了导致断路的。据加焊膏,用风枪对重点吹SB的A2接触点位置,冷却,加电试试不提示了,到此故障修复。
    这个故障大部分是SB坏了造成的。故障简单写出来主要是想告诉大家以后碰到故障不要经验主义,还是一步步来好,下手也有理有据。写的不对的地方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偶碰到过和你讲的差不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是一步步好些再报价,毕竟加焊SB有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