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 的主板跟T61普屏的一样吗?

楼主(2011-05-23):
t60的主板可以装在T61普屏的机器上吗,大小跟CPU可以通用把 客户原来是T61的 cpu是T7500的
内存是两条1G/800的
哪个代换过
cpu

网友:
不能用,芯片组都不一样,

网友:
可以装壳吗 芯片组不一样没关系嘛支持这个CPU就行了

网友:
换不了的 我试过 呵呵

网友:
你刷个BIOS说不顶能支持你的CPU

网友:
哦 我看网上主板一样的 以为应该没问题的呢 不行的话就没办法了还是老老实实报价把

网友:
就只是CPU不能上吗?其他还有什么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