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通电对地打阻值

楼主(2011-05-23):
目测观察一下主板上各个元器件有没有鼓包,漏液,烧焦,其他插槽物理性损坏,烧坏,人为损坏等。这是最简单也是关键一步。
  在确定上面没问题后,开始打阻止吧。
   红笔接地,黑笔测。
下面是步骤。
.电源第20脚红5V
阻止50-60以上  短路应拆电源IC,IO,网卡,声卡芯片,其他控制芯片串口芯片,ISA架构的BIOS芯片。
.电源第10脚黄12V  阻止300以上
短路应拆CPU供电部分上场管
16V电容(几率小):  电源IC,驱动IC,串口芯片,声卡芯片。
2.电源第11脚橙色3.3V'  阻止80以上,30-80可能短路
  短路应拆IO,LPC总线的BIOS芯片
时钟芯片,网卡芯片,NB,SB*

  橙色3.3V短路基本上为南桥坏。
3.电源第9脚3VSB,5VSB在PCI14脚测量/  阻止80以上,30-80可能短路。  3VSB短路拆网卡芯片,IP芯片,时钟芯片,SB芯片
  5VSB阻止50以上,短路拆电源IC,声卡芯片,串口芯片,BISO芯片,其他控制芯4.CPU供电阻值10以上,短路应拆CPU供电部分的下管,电容,电源IC,NB
.内存供电阻值10以上,短路应拆下场馆(针对PWM开关电路),电容,6.显卡供电阻值10以上,短路应拆电容,NB,NVIDIA桥供电阻止80以上,15-80可能短路,短路应拆电容,下场馆,或者桥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值得新手去学习唉

网友:
也只适合新手看看,LZ讲的很浅显

网友:
不错。值得参考

网友:
知道很浅显,但还是不懂。我还是不懂。。
为什么这样子?我拉着你说!!

网友:
不懂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tpost.html#lastpost

网友:
适合新手学习
lz还有么?

网友:
略有看过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想知道就多看看视频教学吧,多去高手区学习别人的技术。

网友:
回复 网友B:

首先支持LZ,其次在对地打阻值之前,我要加一点,就是用手感觉一下主板上主要IC的温度,如果有特别发烫的,那80%就是它短了,我遇到过好几块板子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是哦,忘了这点谢谢提醒。

网友(2012-03-07):
这个针对的是INRNET  还是AMD?

网友:
再配上个图解就更好啦,呵呵。看的懂。

网友:
这个错别字也有点离谱了,看得有点吃力。不过还是可以学的

网友:
学习了,挺好的

网友(2012-07-31):
小白看不懂啊

网友(2014-02-24):
都几年了这个贴子怎么还没关闭啊。还能回复,。不知道留言的各位现在技术怎么样了,。此帖合适初级新手。但我已经是高级新手咯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