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管c5929

楼主(2011-05-23):
c5929 可以用什么来代换。。

网友:
2SC5929          1700V/15A/65W   NPN不带阻尼。
参考以上数值选配其他型号行管,试试。

网友:
相同尺寸或比这个尺寸大的显示器的行管都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管子不建议代用。
主要是开关参数比较高,彩显行管不像彩电,只看耐压、电流是不行的。

网友:
C5909 C5855 C5387 C5411 BU2527 C6812 C6814

网友:
是什么板子上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