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45GM 45CM (945)修复一例

楼主(2011-05-23):
近日闲来无事,整理废板,发现一片富士康945板,没有维修痕迹,反正没事做,修修看。
打阻值正常,上电。测量供电也正常。上内存上U,触发。NND不跑码。还滳滴的响。
应该是BIOS坏了吧,正好边上有块盈通945的板,顺手把BIOS拔过来试试。触发,跑码C1 D0 掉电。然后自动触发,又是C1 D0掉电,反复这样。好像不过内存哦,量电存供电,1.89,3.21 0.87 。全正常啊~~换内存再试,涛声依旧。心想是不是BIOS不对引起的呢??从富士康官网下了个刷进去,再点,还是C1-D0断电,哎~~~难道I/o坏了,拿起风枪准备干I/O,在这时候发现问题了,发内存槽边上有条铜皮鼓起来了,会不会是断了呢~~~用镊子碰下了,还真的是断了。跑了下线路发现这条线是0欧电阻过来一个3.3V电压经过这条线到8712的36脚的,飞线~~~飞好线后再触发,C1 D0 2B 33 49 接显示器,不显~~~郁闷了,跑码正常了难道北桥有问题吗?压压看,还是不显,打打RGB阻值看看,这时才发现VGA接头是换过的,量到R 93  G  无穷大  B也无穷大  行 453  场也是无穷大。问题应该是这里了。拆下VGA接头跑跑线,发现RGB跟行场阻值都是正常的  RGB  都是93  行453 场 469  于是又飞线,还好本人的焊功马马虎虎。总算飞好线了,再触发 这下有了 FOXCONN的LOGO出来了~~~此板修复,进系统跑3D测试OK 3645分  哈哈

网友(点评):
发现这条线是0欧电阻过来一个3.3V电压经过这条线到8712的36脚的?? 36脚干是什么用途,兄弟

网友:
呵呵!跟我修到的板一样的毛病,都是内存的3.3V供电断线,看来这板通病就是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哈哈, 辛苦了
不过故障不一样啊,我们修的那个是不跑马的,牵扯的东西多。

网友:
这样飞线不好看啊,最弄里面进去。

网友(点评):
呵呵,板子修好就行了,反正主板是装到机箱里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不跑码牵扯的地方太多了。不能光凭一两块板就说是通病。

网友:
不是不过内存吗,为什么 会修起显卡了呢?看的不是很明白.

网友:
回复 网友C:

开始是不过内存,修好后不显示,所以就修VGA咯,

网友:
电路图是BIN的

网友:
用什么软件能看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那个是BIOS程序来的。。不是图纸。。

网友:
哦哦!!我说呢,怎么打不开,谢谢楼主

网友:
回复 网友E:

楼主怎么顺手拿别的品牌的BIOS换上啊?换BIOS要注意什么不?看芯片组就行?

网友(点评):
都是945GC的怎么不行?台式机又不是笔记本,你还别说,我用盈通945GC的BIOS真点亮了~~~显出来的LOGO是盈通,还进了系统,测试都正常。

网友:
想知道注意事项额,

网友:
回复 网友F:

要注意些什么我也不是很清楚,我没什么理论的,大多是经验,以前845的板子,BIOS我经常换来修板的,发现很多板子芯片组一样,BIOS只要是同一厂商的,大多可以通用。所以这次也用这个办法试的

网友:
干维修就得细心啊

网友:
楼主,我今天也是修同样的故障内存不过,后来从新焊下IO好,进系统了玩了好久。后来上风扇不开机了,换了个IO又开机了,可不跑马了,请问怎么回事,供电都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E:

晕!不样的程序还能用,看来经验是和理论有冲突的很啊!

网友(点评):
我也很郁闷呢~~~理论上来说是用不了,但实际中我不止一次代换成功。我主要是看芯片组跟I/O,只要芯片组跟I/O一样我就代换。很多可以用得上。记得前几个月我用MSI845GV的BIOS代到一板工板845上去也点亮了。用到现在。

网友:
回复 网友G:

你I/O有没有换错啊,不跑码的话问题牵扯的很多哦,先看看有不有复位。如果没有复位的话就得慢慢查咯,要细心点,有时候换I/O的时候不小心搞掉个小小电阻的话你那板子就修不好了。

网友:
就是换了个IO才能开机了,有复位,供电,就是CPU没供电,现在就怀疑IC了,

网友:
就是IO换了才开机,但是又不跑马了,复位有,就是CPU现在没有供电了,怀疑有点像IC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查查CPU工作条件,上假负载看看,看AD线阻值是否正常,看看是不是U座或桥空焊了。不行我很菜的,说得不是很清楚,如果还有不明白的可以加我Q讨论331868930

网友:
null

从楼主的维修流程可以看得出没有理论…靠的是三板斧…运气好好了,运气不好本来修得好的被你弄成修不好

网友(点评):
不过基本上百分之九十我检查过的板子说出故障点,不论拿到那里修都不会有第二种结果。

网友:
回复 网友H:

内存槽上的3.3v是内存的工作条件之一,你没有检测条件满足否?就去干io?还好你运气好看见那根线烧断了。你搜索一下蔡杰赢的帖子看看,其中一例就是维修此故障的...

网友:
我贴子上不是写了吗?3.21V啊,怎么说没量呢?
不过你说运气好,这点我倒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