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笔记本维修后不能用U盘启动了

楼主(2011-05-23):
客户送来一台戴尔PP06S的笔记本 说是换CUP风扇 、、刚好我们这里有个和他那个差不多的风扇 就是风扇接口不一样 要改 一下  结果 改好之后 不能 用U盘启动 装系统了(之前是可以的 用U盘启动的 ,我用过的) 、客户不同意了  又 在网上买了个原装的  】装上去   还是不行 】】问下 你们又没有 遇到过这种问题的,,该只能搞呀~!!!!

网友:
不是吧我刚买的DELL机子。。是不是启动项没设置好,或者你的U盘有问题咯。  换个U盘试试呢?  还有就是USB是不是关咯

网友:
应该是设置问题   你看看

网友:
换个U盘试下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开始的时候 按快捷键F12可显示U盘启动的  现在 都不显示U盘那一项了~!!! 换个U盘还是一样

网友:
呵呵 昨天找到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
楼主哈塞啥问题啊 共享哈嘛

网友:
我遇到有的机器用U盘启动几次后就不能启动,换个U盘又能启动了!

网友:
启动选项没选择对。。。

网友:
呵呵!楼主你太逗了!!

网友:
看一下U盘

网友:
BIOS里有个设置 设置允许哪些设备启动的找找

网友:
另外USB口能不能用 BIOS里也能关掉USB

网友:
最后在bios设置里面 按ALT+F 还原下出厂设置就OK了。。。重启后按F12  可以选择  USB启动了~!!!呵呵

网友:
应该是U盘启动, 或启动顺序

网友:
我戳,楼主。。。对你无语!!

网友:
是不是在bios把u盘启动给关了哦

网友:
很有可能是BIOS数据给修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