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845Q的IDE口问题

楼主(2011-05-23):
联想L-I845Q(P7BV 3.0)的IDE口要放电才能用,而且换另一个接口又要放电,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啊,有能解决这个问题的BIOS吗?

网友:
打AD,DATA线的对地阻止,还门电路,SB

网友:
我是新手怎么了,就你是高手,有你这样骂人的吗,没素质的人

网友:
看看刷下 BIOS能解决问题吗

网友:
有试过刷一个BIOS不行,因为有很多块是一样的问题,所以才怀疑是我BIOS问题,还是联想的主板本身就是这样

网友:
楼主冤枉一楼的了,他说的SB是指的南桥,NB指的的是北桥,没有骂你的意思。

网友:
那对不起了啊,我误会了